[求助] 使用size_cell来替换高驱动强度的cell 不一定会改善slack【已解决】

楼主(2015-04-22):
如果将某个X4的buffer替换为X16的buffer,虽然这个cell的延时变小了,但是它前一级cell的延时就变大了

这个不一定会 imporve slack啊? 这个和将HVT替换成LVT的不一样,这个会 improve slack,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这个Cell的延时也不一定变小,Instrinc Delay一般会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说错了,是这个cell的下一级cell延时变小,这个cell的上一级延时变大;导致最后的slack不一定会被改善!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用pt fix_eco_timing吧, 修setup没什么方法,就size cell, 适当地insert buffer

size cell就像你说说的:sizeup 不一定对整体有效,会加大前一级的负载,
因为你想:如果sizeup都能搞定的话,把整条path 都sizeup到maximum就好了,修timing就很简单了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也是这个理,不能单靠一个size_cell就可以的;这个估计得多尝试了,看size_cell用哪种驱动代替原来的之后才能提高整体的slack

至于pt中的那个命令,还没用过,回头我用下!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