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仿真波形

楼主(2015-04-22):
各位坛友,我采用经典结构搭建了一个bandgap电路

在-45°C到200°C温度范围内进行DC仿真得到如下波形

-45°C到105°C范围内是一个开口向下的碗形波形,然后Bandgap电压开始上升,
在150°C以下,该电压值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2mV),
150°C以后,输出电压迅速变大,到180°C时,已经变化12mV。
现在我不太清楚,105°C以后输出电压上升的机理,是不是由于电阻本身的温度特性造成的?
如果想改善这个电路,该从哪个方面入手?
PS:我是用华宏的工艺进行的仿真。
请各位帮我指点一下思考的方向,不胜感激。

网友:
你可以求一次倒数,再求一次导数,看一看。

网友:
180摄氏度
你确定model能扛得住吗
另外,高温上翘正常,可能由于启动电路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要找到二阶补偿点吗?不是很明白这样做的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180摄氏度的时候,其它部分电路(运放)工作是正常的。
我在仿真的时候没有加启动电路(我把电路传了上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出现了三阶吧。

网友:
这曲线很正常。高温部分负温度系数跟不上正温度系数,因此变成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理上没想清楚。不过我把PNP换成了NPN管,高温上翘的问题解决了。
高手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三极管的温度特性怎么会造成之前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PNP管换成NPN管,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在机理上,我还要再多想想……

网友:
那你的温度系数应该变差了。中间比两边鼓很多。

网友:
高阶补偿很多都希望能跳出这样的S曲线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网友:
應該是電路結構上的小細節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存在你所说的情况因为我这个系统最重要的要求是高温下BANDGAP输出不能变高,最好是下降的趋势。
温度系数变差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你的专业知识确实扎实,向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至于你说的NPN和PNP的区别我个人感觉是因为寄生电阻所致,一个BJT的三个极都是有寄生电阻的,譬如P扩散电阻一般是正温度系数,而N阱电阻是负温度系数,二者高阶的温度系数不一样。你可以验证一下这个说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检查一下你的放大器在各种温度和Corner下是否正常工作,我猜放大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这就是我想得到的提示,给了我思考的方向。
再次感谢,我按照这个思路再计算和仿真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您的回复。我初步检查了一下,运放没发现问题,我会再仔细查一下。

网友E(2023-11-15):
这个跟不同fab厂提供的model参数有关系,像我之前做的是npn型的bandgap,也是在125度后曲线向上翘,后面怀疑是高温下集电极到sub之间的二极管的漏电流变大所导致,后面就在m=1的那一侧dummy了同型的三极管来保证两侧漏电平衡,仿真发现确实有效,全温范围内温漂在1mV以内,但实测出来和仿真结果不一致,感觉还是工艺厂model不准,另外在smic上用同样的结构仿真表现又不一致,感觉当中和电路的结构,运放的offset及器件的选型都有关系

网友F(2024-05-19):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不同fab厂提供的model参数有关系,像我之前做的是npn型的bandgap,也是在125度后曲线向上翘,后面怀 ...

感谢你,这样真的解决了pnp带隙基准在高温时参考电压曲线上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你,这样真的解决了pnp带隙基准在高温时参考电压曲线上飘的问题

你确定pnp是可以有改善的吗,我的理解是pnp型集电极是接地的,理论上dummy器件是不会有改善的

网友(2024-11-14):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不同fab厂提供的model参数有关系,像我之前做的是npn型的bandgap,也是在125度后曲线向上翘,后面怀 ...

牛,确实是因为漏电造成的高温曲线上翘,在低功耗设计中更显著!

网友(2025-06-20):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不同fab厂提供的model参数有关系,像我之前做的是npn型的bandgap,也是在125度后曲线向上翘,后面怀 ...

请问是怎么加的呀,可以看一下大概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