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OFDM的问题

楼主(2015-04-22):
802.11a 标准中的short preamble 再做完ofdm modulation(IFFT) 之后又乘了一个sqrt(13/6)的因子。

只知道应该是用作功率归一化的,但是不太明白这个因子是怎么得到的。希望有大神能够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子载波能量归一化 用了52个子载波  FFT=64

网友(2015-05-31):
52/64=26/32=13/16,跟楼上说的不一致,到底哪个说错了?

网友(2015-07-03):
回复 网友A:

    你仿真下就知道了 应该就是13、16  另外 还需要看下你的星座点的输入是否已经归一化

比如QAM16是sqrt(10)
QPSK 是sqr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