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BUCK在轻载时和重载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为什么不同?

楼主(2015-04-22):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BUCK在占空比固定时,轻载时和重载时,均达到稳定后,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为什么不同?

网友:
因為你的電路是CC Mode不是CV Mode, CC Mode(固定電流模式)的Duty是由COMP電壓與"VCS+slope電壓"比較出來的, 重載時, 電感電流增加, 當然VCS也會增加, 為了維持固定Duty, COMP電壓(誤差放大器的輸出電壓)也會增加

网友:
是不是说反了,电路应该是恒压模式,而非恒流模式。。。。

网友(2024-04-16):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