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按键ADC采语音信号?

楼主(2015-04-23):
“语音信号要求不高,只要8K采样率” ;“因为SARADC采样一个值的过程中需要输入信号不变,而语音信号是一直连续变化的”;那么用按键的SARADC能采语音信号吗?如果可以,需要多少速率的SARADC呢?

网友:
语音信号频率300Hz~3.4kHz,用Nyquist ADC 采样至少要6.8kHz采样率,一般就取8kHz了。
置于SAR 采样,一般不都是有sample hold 电路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君一席话,胜仿十年真!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