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nd cell filler可以保持rail的连续性,这个怎么理解?【已解决】

楼主(2015-04-23):
为什么stand cell filler可以保持rail的连续性,这个怎么理解?

rail本身不就是一从core的一边一直连到core的另一边嘛

我只知道它可以保持N-well的连续性

网友:
可能是说 filler cell 自带 power rail, 所以不加 rail 的时候直接加 filler cell 就可以保证 rail 的连续性了.
ps: 这种小问题不必纠结,搞清楚 filler cell 和其他一些 physical cell 的用途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光filler cell有rail啊,所有的cell都有rail啊! 感觉这么解释不通啊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保证M1 rail,nwell, sp,sn的连续性, 习惯了就好了,不用深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明白了,guide上说的连续性说的是VDD与VSS之间的连续性;

如果没加的话,stdcell之间的电源地没有连上,就造成了许多VDD和VSS的断路;

可以这么理解,VDD和VSS是两条比较长的net,如果不加filler,在某个empty的地方只要VDD或VSS有一点断开,那么相当于这条net就

挂了,又因为filler中有rail,所以用filler填不empty的地方就能保证VDD和VSS在empty的地方不是断开的

多谢楼上二位

网友(2015-08-26):
为什么可以保持N-well的连续性?求解

网友:
看layout 就知道了啊

网友(2015-11-11):
回复 网友C:

   题主你好,我和你有同样的疑问,但是看了你的解释还是不太明白啊。没有filler cell的话,VDD和VSS rail 本来就是连续的呀,为什么还需要filler cell呢?你说的fiiler 里面有rail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除了rail还有其他layer,仔细看版主说的什么。不加filler做一次sign-off 的 DRC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