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timetime 如何提取最长路径的网表文件啊?

楼主(2015-04-23):
在做时时序分析,老板要prtimetime 如何提取最长路径, 但是指导书上没写怎么把最长路径提取成一个单独的网表文件,,,,该怎么办啊

网友:
report_timing就是最差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把最差路径单独提取出一个网表文件呢?或者其他格式文件?

网友:
只能是文本吧, 你可能听错了,或者你们老板的想法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悲剧啊,我们老板也不会用pt,但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的pt有提取这个功能,然后就让我弄,,,现在吧书翻遍了也找不到,和老板说实情又会被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请问版主您知道有那种软件存在   把一个moudle里面的最长路径提取出来成一个单独的网表    这个功能吗?谢谢

网友:
没见过把最长路径部分提取出来成为网表的,PT是做静态时序分析的。可以把各种路径的时序报告出来,以便于查看哪些setup,hold time是否能满足条件。报告只是文本格式的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该好好想想下一步咋办了

网友:
PT可以写一个spice网表出来,用来和hspice做timing corre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