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UCK轻载时和重载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为什么不同?

楼主(2015-04-2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BUCK在占空比固定时,轻载时和重载时,均达到稳定后,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为什么不同?

网友:
high load and low load is different, Error amplifer don't work in low loading

网友:
如果你仔细想想,其实重载和轻载的时候,输入的fb端口电压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小信号是不一样的,所以输出才会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FB端口电压是一样的吧。。。重载时候,输出有下拉的趋势,FB电压会也会有下拉的趋势,误差放大器一般的电压会升高,至于稳定后会什么不同,确实之前没有考虑这么多,希望大神解答下

网友:
你自己比较下误差放大器的两端电压大小,看看重载和轻载的。重载时,FB和ref确实会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