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veDesign -def 和defOut 命令在生成def上不同

楼主(2015-04-23):
菜鸟求助,saveDesign -def 和defOut 命令在生成def上的不同,以及在signoff时候,要把transition给注掉的原因。求大神

楼主:
ug看过了 但是不清楚生成后会有什么不同的,求大神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吧,savedesign -def 只是简单的存个def出来,

defout还有很多别的选项, 不同的选项出的def包含 的section不一样,自己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