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cf文件

楼主(2015-04-23):
哪位大侠知道,在做FPGA综合时,ucf文件中是否可以添加FPGA的工作电压和工作温度的约束,进而在twr时序报告中报告在该工作环境中的timing ,现在生成的都只有fastest和slowest两种典型的timing

网友:
你要看时序,应该在STA中,里面有可设置温度以及工作电压,根据芯片等级不同,范围也不一样。

网友:
fast模式就是高压低温;slow模式就是低压高温。在跑静态时序分析前要设定温度和电压的

网友:
啊撒打算打算打算的

网友:
啊上大打算打算打三大

网友:
啊撒打算打算打算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