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boost输出latchup求解

楼主(2015-04-23):
小弟设计一款同步升压IC(NMOS+PMOS),感觉输出SW的尖峰原因很容易导致latchup,应用上在SW到GND串联一个3欧姆电阻和4.7nf电容后可以解决此问题,不知道各位前辈是否有遇到类似问题以及从IC 角度应该怎么避免此问题,不甚感激。

网友(2020-02-11):
请问LZ当时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现在也有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