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调制器0值附近跳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5-04-23):
各位大哥好,

请教一个sigma delta 调制器问题,如图所示一个很简单的一阶1bit sd调制器,输入给一个正负500mv的正弦,那么在正弦信号接近0V时,Dout的输出应该是1010的跳的最快的地方对吗?那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1010110011001010,中间有的地方突然跳的慢了,这是什么引起的啊,谢谢各位大哥。
另外,在这个0V附近跳的最快的地方,跳的速度是谁决定的呢,如果比较器的时钟是500K,那么这个跳的速度就是250K吗?
谢谢各位大哥,小弟刚开始接触,不怎么懂还,用分立器件搭出来个DSM,但是有上述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各位大哥,求指教啊

网友:
很少这样子分析,只是粗略看,在增大时,1比较多,在降低时0比较多;FFT看看输出频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