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插filler要由大到小的插

楼主(2015-04-23):
只知道这样做会减少filler的数量,但是面积一定的情况下,cell数量小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filler应该无所谓,不过大的看着舒服些
如果是dcap就有所喂了 1个8x的比2个4x的电容大

网友:
主要是电容考虑吧, 而且大的比较小的有效啊,就像没必要用100个1块钱去买个一个100元的东西一样

网友:
同样楼上的说法。

网友:
   netlist,def等的文本长度小,读入时间短,差异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
大的带decap,对电源有很好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