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launch反标sdf求助

楼主(2015-04-23):
使用nclaunch反标sdf文件,在Tools----Elaborate的Other Options选项中,填入-timescale 1ns/10ps,后,确定后出现ncelab :*F,TOOMTS: more than one -TIMESCAL option
红色的错误提示,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牛告知。。。

网友:
more than one -TIMESCAL option
你已经在tb 或者 design 中加了 timescale
这里先不加试试 能不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试过了,不加就可以通过。所以,我不知道有的教程里面说的  在这一项的操作有什么意义?

网友:
其实这个是控制仿真的 时间 单位和 精度
如果你在testbench或者rtl 里面有 timescale 的 定义
仿真软件的的选项就不加
如果你testbench或者rtl 里面没有 timescale 的 定义
在这里可以加上
其实一个设计里面可能有不同的 timescale 定义
具体你可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