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测试电容值

楼主(2015-04-23):
请教各位,想实际测试出电容的值有什么好方法吗?    测试机器的精度大概在10-12次方,就是皮法的数量级,而画的版图的寄生电容的数量级大概只有10-17次方,所以就要画个10的5次方面积的大版图去流片才能测出来,有点不太现实。
   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别的思路请提供一下?只想测电容,不要掺杂电阻之类的在里面

楼主:
求回复,不要沉下去呀

网友:
这个应该要对测试机做相应的calibration可能能测到-17次方的电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workaround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caliberation指的是什么呀,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加个运放,用Miller effect将电容放大再测。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