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 的M5A的minwidth

楼主(2015-04-23):
EDI 的M5A的minwidth是0.038而ICC的是0.032,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跟tool对制造工艺的要求相关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design rule的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就是说不同的tool会有不同的design rule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design rule是foundry针对工艺的文档,不管PR工具怎么做,最后要以calibre DRC的结果为准。所以你得看design rule,也叫design manual。

网友:
calibre过了就行, 这点差别问题不大,
20nm 设计?这么小的线宽

网友:
TSMC 16nm

LAYER M5A
    TYPE ROUTING ;
    DIRECTION VERTICAL ;
    PITCH 0.070 0.070 ;
    OFFSET 0.000000 0.000000 ;
    MINWIDTH 0.038 ;
    MAXWIDTH 2 ;
    WIDTH 0.038 ;

跟工具无关,主要看你的tech LEF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看到比较奇怪,因为同一个design,在icc里面的minwidth是0.032,到了edi是0.038,假如是0.036,到时候icc会报drc,但是edi不会报,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