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L605 PCIE插在主板上,上电之后不正常,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23):
自己的PCIE +DMA的工程烧写进ML605的240t里面, 首先测试的是MWr,即向PC上应用程序向FPGA端 PCIE基地址偏移为0x04的地址上写0xA0A0B0B0;然后PC发MRd请求,读取0x04上的数据。
     按道理来说FPGA端会组织Cpld数据包,返回给PC端。
     问题是我通过Chipscope抓取到的Cpld的数据包是正确。但是信号线trn_tdst_rdy_n很不正常,trn_tdst_rdy_n基本上总是处在高电平,偶尔会有一个低电平的脉冲;另外 trn_tbuf_av[5:0]总是在0 和 1 之间跳变,正常来说trn_tbuf_av应该为0x1E,只会在core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变为0x1d才对。

     我觉得Cpld没有发出去的原因就是trn_tdst_rdy_n 和t rn_tbuf_av的原因,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两根信号线的问题。

上电的过程中trn_tdst_rdy_n 和 trn_tbuf_av的变化情况:

     应用程序发出MRd指令之后,trn_tdst_rdy_n一直为高, trn_tbuf_av的变化情况

麻烦,有做过PCIE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困扰好久了,不知道问题出现在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