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手描鼠标不兼容

楼主(2015-04-23):
最近在使用virtuoso ic616发现用罗技的鼠标,手描右键向上滑动放大图时不太灵敏。换一个牌子的鼠标就可以,不知道啊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坚决!

网友:
既然换鼠标可以,那就换一个嘛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

楼主:
标题

回复 3# banzhiyan1993 问题解决了,就是驱动问题,里面有个精度设定,调高一点就解决了。

网友:
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