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位朋友有通过实测S参数反推介电常数的方法?

楼主(2015-04-24):
哪位朋友有通过实测S参数反推介电常数的方法?
得到介电常数与插损角,这样可以直接导入到模型里面修正模型吧?一般还注意哪些?

网友:
这个东西测试的夹具误差需要注意去嵌,可以参照四分之一波长阻抗转换器测量,通过频率找到准确的介电常数

网友(2015-05-24):
keysight有一个基于ADS的模块可以完成该项内容 仅限于带状线
Cisco有一种方法也可以得到
像这类问题我研究了将近两年 但得到的结果仍然不理想 基本原理是 使用去嵌入之后的s参数 再转换成ABCD参数 计算得到传输系数 其实部为损耗 虚部为相位变化 损耗分为导体损耗和介质损耗两类 当铜箔粗糙时 导体损耗又由趋肤效应和粗糙度效应两部分组成 因此 需要将整体损耗中的导体损耗去掉 得到纯介质损耗 才能进行Df的推导 Dk的推导由相位变化推导即可
这其中的难度在于 一 传输线的S参数如何保证是去除了夹具效应的 二 粗糙度的建模和导体损耗的去除
简便的方法是 不考虑分离粗糙度损耗和趋肤效应损耗 直接全部由Df表征 但是这个Df是一个等效值 并不是真值 在仿真建模调用时一定要确认之前用来反推的线路与要建模的线路铜箔粗糙度非常接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非常好,兄弟是否有简单的计算程序?像这样的需要一定的编程实现吗
或者有没有实际的案例教如何得到这个初步结果?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们正在尝试用Matlab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期待能给出一个例子 学习

网友(2019-08-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们正在尝试用Matlab实现

期待结果!!!

网友(2021-08-01):
首先需要校准,使得矢网测得的S参数为待测物两个端面的S参数,或者可通过去嵌入得到待测物两个端面的S参数

网友(2021-10-04):
这张图上公式,结合网分实测就可以得出介电常数。用2-port Shunt 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