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们,下降沿触发的逻辑电路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5-04-24):
第一路的下降沿为输出信号的起点,第二路信号的下降沿为输出信号的终点,实在想不出该用什么电路元件实现,该怎么实现输出信号,求大神指点~(输出的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要求很快,只有十几个ns)

网友:
用JK or D FFT

网友:
回复 楼主:

            reg                reg_a, reg_b;
        wire                reg_rst;

        always @ ( negedge s_a or posedge reg_rst )
        if ( ~ reg_rst )
                reg_a <= 0;
        else
                reg_a <= 1;

        always @ ( negedge s_b or posedge reg_rst )
        if ( ~reg_rst )
                reg_b <= 0;
        else
                reg_b <= 1;

        assign reg_rst = reg_a & reg_b;

        assign out = reg_a & ~ reg_b;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是想用元器件怎么搭,不是逻辑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上面不就是电路么?两个触发器,两个与门啊。
    只是不是图片方式描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我好好研究一下大神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我的功能,就给大神你报喜!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什么高深的逻辑,是最常见的鉴相器代码。lz可能是不熟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不是数电出生,没怎么搞过触发器。。。上来就是直接学FPGA了,用触发器搭电路确实水平不行。

网友:
写verilog的时候也要在脑内能够大概推测自己写出来的代码会综合成什么样的电路的

网友:
撕下来感觉咋样?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