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款能够仿真ESD产生电磁场的软件

楼主(2015-04-24):
各位大神,小弟刚刚接触ESD不久,因为要研究ESD产生对于器件的电磁影响,需要进行仿真,不知道哪位能不能给我介绍一款软件啊?HFSS是否能够模拟ESD所产生的电磁场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木有人吗?????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诡异哦,ESD电流是直流电流,不会有电磁场吧

网友:
ANSYS 好像有这方面的软件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款 我也在找

网友(2015-06-01):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
    1、定制化的ESD解决方案;
    掌握从结构选型、器件参数设计、工艺仿真、器件仿真、版图设计、流片测试、性能评估到电路应用的ESD设计全流程技术。
    拥有丰富的芯片级ESD开发经验;开发成功2K\5K\8K\15K等级的ESD技术。

网友(2020-09-15):
建议多了解问题本质,为什么ESD信号会产生电磁场?ESD是什么样的信号?交流信号会产生怎样的电磁场?
如果能够理解多一点,具体用什么软件,都是辅助工具,各种工具有他适用的场景

网友(2022-10-27):
COMSOL多物理场仿真

网友:
Sentaurus和Silivaco这两种啊 主流关于ESD的学术文献都是用这两种软件进行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