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dence virtuoso最多同时可以开几个?

楼主(2015-04-24):
我这边Cadence为什么最多只能开10个,再开就显示CDS.log.x无法锁定了。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1 cls: Unable to look up host name "server1".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2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3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4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5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6 cls: Unable to look up host name "server1".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7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8 cls: Unable to look up host name "server1".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9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Failed to lock log file: /home/user1/CDS.log.9

请问如何设置可以开更多?

谢谢!

网友:
你是多闲,纠结这个。
我是多闲,还给回复=。=

网友:
没关系的,只是warning而已

话说:你要开这么多干啥?

网友:
你是多闲,纠结这个。
我是多闲,还给回复=

楼主:
同时跑仿真啊,再加上几个人同时工作,十个工作界面哪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warning啊,是最多只能开十个,后面就开不了virtuoso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时开十个就算闲啦?
   几个人同时工作,再加上同时跑七八个仿真,就全占满了,不能再多开,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楼主:
纠结了我很长时间的问题啊~~~真心求教!

[user1@server2 ~]$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1 cls: Unable to look up host name "server1".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2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3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4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5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6 cls: Unable to look up host name "server1".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7 cls: Unable to look up host name "server1".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8 cls: Unable to look up host name "server1".

*WARNING* file /home/user1/CDS.log.9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Failed to lock log file: /home/user1/CDS.log.9

[1]+  Exit 255                virtuoso
[user1@server2 ~]$

一个Failed to lock log file,virtuoso就Exit 255了。
像是CDS.log.x最多只能从0到9
求破解!!!

网友:
深深怀疑你工作的服务器的构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普通服务器支持十几个终端同时工作小意思吧。。。。。

网友:
这是cadence软件本身的限制,只能开十个,楼主

网友:
看上去,你是在一台服务器上运行多用户多任务(multiuser, multitask)。这取决于你的IC的license授权数目和安装设置了。你的IC若是从Cadence直接购买授权的话,那上面有软件可以同时使用用户的个数限制(即license.dat文件中相关FEATURE行中的num_lic指定的数字)。若你是购买了10个licenses,那你只能同时开10个virtuoso。若你是按照坛上教授的方式将license设置成uncounted或者0,则你可以有无限制的使用个数。但,你得将相关环境变量设置正确!参见我以前的相关系列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

最后,若你是在一台终端上开启这么多virtuoso的话,我好奇你为何需要这么做???

网友(2016-01-29):
我也是相同的困擾,
樓主的問題並不是license限制,注意這不是多用戶,而是單用戶。
我們是一台伺服器,多台PC遠端登入,共用同一個帳號做一個project,
結果第11個用同一個帳號登入的人就開不了5141,
如果第11個人用別的帳號登入,就沒問題可以開5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