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rtuoso 6.1.5版本,画layout时候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4-24):
在用该版本的virtuoso画图的时候,假如我想画一个pickup(假设是NWell 接高电平的tap),我当然是先放上AA_M1了,然后我又放上了M2_M1,在放上M2_M1之后,AA_M1和M2_M1就自动连在一块了,这很不方便,有没有办法不让它们自动连起来,假如我想修改M2_M1就非常不方便,因为选不到他。

楼主:
应该是我不小心碰到哪个快捷键了,重新试了一次就可以了,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楼主:
还有path线,会显示成一条细细的线,怎么让path线显示成具有实际宽度的线呢

网友:
按F3 看下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F3里面的选项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我再看看他所有的快捷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答path显示的问题    按e出来DISPLAY OPTIONS,左面Display Controls,找到Path Display,把选项改成Borders and Centerlines即可

网友:
不改设置也能将连在一起的各层孔单独选中,只需右击,出来的菜单中有一项(De)Select Under Cursor,后面就可以勾选你需要修改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啊 ,一下子解决了我两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想问个问题,我在画layout的时候,比如我想拉伸一个metal1,但是在拉伸到另一个metal1的时候他就自动出现一个带箭头的minSpacing的提示,然后就拉伸不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很是让人无语。

楼主:
找到了,options-->DRD Edit...-->DRD mode,不要选中

网友(2016-02-17):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正好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在画layout时,怎么让mos管只显示源漏极那一层?

网友(2024-06-20):
引用 楼主:
找到了,options-->DRD Edit...-->DRD mode,不要选中

默认快捷键的CTRL+E切换DRD mode的四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