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急!!!关于在版图中加dummy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tsmc40nm用calibre加dummy生成的gds,stream in后dummy为什么没全芯片分布,都集中在最左边(已经将文件中 全芯片加dummy 的开关打开了)……还需要在文件里设置哪些开关选项?

网友:
直接用calibredrv看看layout,  然后再导入icfb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回贴~但大神你没说到点子上呀……

网友:
若加完dummy后DRC不再报错就没关系啦,
加到哪个地方跟layout有关,也跟rule的这部分写法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还是报错的,不然就不用提问题啦~我用的文件是tsmc直接提供的,所以肯定是有开关没选对,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一条开关设置不对

网友:
   你自己先贴上一部分 define 来看看一下 , 是chip 还是block? 如果是chip ,看看某些IP block 有没有相关的metal blockage ,有的话拿掉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3Q,已解决~是DRC Options 的output设置了上限……一直在纠结dummy文件的开关,没想到思考方向有问题,犯了个低级错误,哈哈

网友:
drc maximum results all,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