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ell定义层的可选

楼主(2015-04-24):
小弟刚学绘制Pcell 请问Conditional Inclusion在一个Pcell中可以定义多少次呢,为什么我定义8个后,再定义在调用Pcell栏就没有可选项了呢?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啥情况,我也不懂,我就试了下,10个都是没有问题得

网友:
我还是不是很理解

网友:
用图形界面做pcell有很多局限,还是用skill写好些,流程清晰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