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后仿,出现点问题,求懂得后仿的大神,给指点讨论,本人在读硕士,水平有限

楼主(2015-04-24):
[求助] 求助:后仿,出现点问题,求懂得后仿的大神,给指点讨论,本人在读硕士,水平有限
问题描述:为什么会出现许多带问题的文件,ibuf文件 是什么文件? 是没添加上么? 改怎么解决?

问题描述:1  为什么会在仿真波形上出现俩个三角号,什么原因引起的?
              2  仿真过程中为什么会,会出现这么多红色的线,而且,还有X数据??

modelsim transcript 窗口出现问题显示:

问题描述:transcript 窗口显示:1,“$recovery” 出现问题,请问这是什么,改怎么解决?   之后又显示    curstate_FSM_FFd3有问题,咋回事?
                                       2,“$hold”保持时间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之后又提示 state_FSM_FFd10 和                                                                                addr1_detect_reg_9 ,该怎么解决呢?

本人水平有限,目前在做说是毕设关键时期,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后仿通过,才能做fpga上板验证,可是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以前没做过

求大神给指点讨论

网友:
时序违规,其实不用后仿的,做下周期约束,时序能过一般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 “,时序违规,不用做后仿真,做下周期约束,时序能过一般都是没问题的”

请问一下: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周期约束呢? 我现在是在ise下调用modelsim 做的后仿真。
              恳求您 说详细一点,好么
              后仿真这块 我比较陌生。希望您能详细指导一下
              我之前的想法是,在上fpga板级验证之前,先做下后仿真,后仿真出来结果后 在下到板子中调试,现在后仿真,出现问题,可能是我的想法,有问题,如果你感觉有问题,我该怎么做,用什么软件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 周期是20ns  相当于100M 时钟频率   请问下 我用什么工具  怎么做 周期约束

网友:
如果hclk为200M时钟,那么ucf文件中就可以写
NET “*hclk” TNM_NET = "HCLK";
TIMESPEC TS_HCLK = PERIOD "hclk" 200MHz;
然后生成bit文件,根据时序报告修改设计,能多打一拍的多打一拍,不能多打一拍的看看有没有其他设计的办法

网友:
是不是真的综合布线时序不通过,很简单可以验证,把仿真激励的clk改为低频看结果,如果结果还是不对,那就是设计就有问题。如果对,那就约束吧。设计有问题的概率是%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添加了如下的 时钟约束:

NET "Hclk" TNM_NET = Hclk;

TIMESPEC TS_Hclk = PERIOD "Hclk" 10 ns HIGH50%;

出现的波形如下:

虽然没有啦红色的线,但是 现在结果不出来,我在生成bit文件过程中出现个错误,请问 怎么打开 时序说明报告?在哪看? 请问 下一步我该怎么做,从图上仿真出来的结果看 我的状态机 出现了问题,明明没有设置那个状态,现在竟然出来,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把 时钟频率降低到10M 后仿真出的波形,输出信号 就有一个没出来,仿真图如图

  好像是时序违规,组合逻辑路径过长,请问 应该怎么缩短组合逻辑路径呢、?   在master模块里 我主要用组合逻辑 利用状态机的状态 进行了赋值,具体还不知道怎么切断组合逻辑,插入寄存器,怎么看数据流,怎么才能缩短组合逻辑过长的路径?   您说的  约束  ,请问具体怎么约束?
  我水平很水,请教 下一步工作 改怎么做,求大神详细指教

网友:
楼主 先看一下基本的资料熟悉一下基本的概念和流程吧  你这样问收获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花了一下午时间,把master中的状态机,整合一遍,自己想了一些在组合逻辑中,减少延时的方法,把组合逻辑切断,通过用寄存器。具体考虑到我master中的设计,组合逻辑,我在if else 语句的条件中,用的很多,我定义了许多寄存器,但还是组合逻辑,没有打拍子,如果打上拍子,用时序逻辑做,逻辑上的时序就出问题,出不来要的时序。

    我是这么做的 ,例如:

          reg nseq_seq_last; always @( state or nseq_seq)
   if( state== LAST | nseq_seq )

   nseq_seq_last = 1'b1;

else

    nseq_seq_last = 1'b0;

reg breq_nseq_seq_last;
always @( state or nseq_seq_last)
   if( state== BREQ | nseq_seq_last )

   breq_nseq_seq_last = 1'b1;

else

    breq_nseq_seq_last = 1'b0;

      我定义了很多这样的寄存器,目的把多个组合逻辑分开算,思想是这样的 ,因为组合逻辑主要在if else条件语句中,如:if(a+b+c)
通过定义: reg a1; 再定义a2:  让a1=a+b; 再算 a1+a2;  一直这么做,将代码中 所有if else 条件判断语句,都这么替换啦,最后后仿真,modelsim
出现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3): $hold( posedge CLK:138710 ps, pos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138801 ps, 129 ps );
#    Time: 138801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write1_reg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3): $hold( posedge CLK:208795 ps, pos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208846 ps, 129 ps );
#    Time: 208846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data_4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4): $hold( posedge CLK:228710 ps, neg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228801 ps, 129 ps );
#    Time: 228801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write1_reg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3): $hold( posedge CLK:368710 ps, pos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368801 ps, 129 ps );
#    Time: 368801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write1_reg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4): $hold( posedge CLK:368795 ps, neg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368846 ps, 129 ps );
#    Time: 368846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data_4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3): $hold( posedge CLK:528795 ps, pos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528846 ps, 129 ps );
#    Time: 528846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data_4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4): $hold( posedge CLK:588710 ps, neg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588801 ps, 129 ps );
#    Time: 588801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write1_reg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4): $hold( posedge CLK:688795 ps, neg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688846 ps, 129 ps );
#    Time: 688846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data_4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3): $hold( posedge CLK:758710 ps, pos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758801 ps, 129 ps );
#    Time: 758801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write1_reg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4): $hold( posedge CLK:808710 ps, neg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808801 ps, 129 ps );
#    Time: 808801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write1_reg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3): $hold( posedge CLK:848795 ps, pos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848846 ps, 129 ps );
#    Time: 848846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data_4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3): $hold( posedge CLK:858710 ps, pos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858801 ps, 129 ps );
#    Time: 858801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write1_reg
# ** Error: D:/Xilinx/14.6/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X_FF.v(104): $hold( posedge CLK:948795 ps, negedge I &&& (in_clk_enable1 != 0):948846 ps, 129 ps );
#    Time: 948846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top/Top/\m1/data_4

      结合,仿真出的信息,我应该怎么做、?

      大神,结合实际信息,下一步 我应该怎么做?

      后仿真,以前没做过,进行fpga板级验证之前,后仿真得先过的,不知道咋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书,我也在看,代码时序仿真都出来了,但是作用不大

   我在fpga板级验证之前,必须先做出 后仿真,让后仿真出结果,因为以前后仿真,没做过,所以问题很多。

   结合我发出的,截图和信息,您要是知道怎么做,就帮指点一下吧,我时间比较紧张,谢谢啦

网友:
第一,谁告诉你FPGA上板前一定要后仿真? 你的工程占多大的逻辑资源量? 70%+吗? FPGA是应用设计,是你在一个很可靠的硬件平台上做设计,不是IC设计那种从0做起,后仿这种东西,在工程量不大的时候,真的没必要,好的coding style + 合理约束,就可以在行为仿真后,直接上板跑,基本不会出问题。
第二,从你写状态机的代码来看,你的coding style确实不咋样,比如if(state == a | b)这种,我就搞不明白了,state应该是在你写FSM前都设计好了,从IDLE到END,就算是边写边设计,那也应该是一个确定的状态,为何最后还要用一个逻辑运算来得到? 这样的代码不仅会有关键路径,可阅读性也很差。

网友:
1、你的代码风格确实有问题,state为状态机的寄存器最好不要参与运算,如上面的代码你可以写为
reg nseq_seq_last;
always @(*)
   if( state)
   nseq_seq_last = 1'b1;
else
    nseq_seq_last = 1'b0;
或者
assign nseq_seq_last = LAST | nseq_seq;(如果能满足功能要求)
2、所谓的把组合逻辑拆开,多打几拍,我举个列子:
assign y=a&b&c&d;
如果y可以多打一拍,或者将y多打一拍也有办法实现想要的功能,那么 可以拆为
always @ (posedge clk)begin
   reg1 <= a&b;
   reg2 <= c&d;
   y <= reg1&reg2;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