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瞬态仿真和谐波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下面是同样VCO结构的仿真,频率为27GHz,一个是瞬态仿真、一个用的是谐波平衡仿真,但两者输出信号幅值不一样,而且频率也相差1GHz以上,请问是以哪个仿真为准?谐波仿真的输出幅度1.4V更接近计算出来的结果,但我看论文好多都是用的瞬态仿真,不解求指导。

网友:
瞬态和谐波平衡一定是一致的
一个最可能的原因是,用于帮助谐波平衡收敛的瞬态前导时间过短,从第一个图可以看到4ns时振幅已稳定,你将HB的前导改为4ns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请问你说的前导时间是在Transient Assisted Harmonic Balance设置吗,如下图,如果是的话,结果还是不变。。。心伤~

网友(2015-07-19):
回复 网友B:

如下图设置

网友(2025-12-14):
请问已经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