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T的report_timing中 -maxpaths 与 -nwrost的关系

楼主(2015-04-24):
如题,最近在学习PT,比较费解的是没有搞清楚-max_paths与-nwrost的关系?求高手指点!如,report_timing –max_paths 2 –nworst 2会报几条timing?
     report_timing –max_paths 4 –to FF4/D会报几条timing?

楼主:
回复 楼主:

通过学习,我的理解如下:
   max_paths 2 –nworst 2 ==》 报两条,且这两条都是对同一个endpoint,因为-nworst为2
   report_timing –max_paths 4 –to FF4/D ==》 只会报一条,因为-nworst为1,且-to FF4/D已指定只报这一个endpoint

大神们,不知道答案是否正确?

网友:
    nworst 是每个endpoint的worst paths数目
   max_paths是不同endpoint 的path数目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