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如何实现顺序操作比较好?

楼主(2015-04-24):
有时候,FPGA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完成一些串行顺序的操作,比如初始化外部芯片时。对于这种需要一步一步一步顺序做下来的操作,用FPGA怎样实现比较好?

(除了传统的状态机实现方式)

网友:
状态机应该是最好的方式,状态机可以分段来实施,或者就纯逻辑,用几个reg信号线来区分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比如外部芯片的初始化需要10个步骤,每个步骤需要不同的延时。这样直接用状态机会比较臃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状态机也可以啊,可以分为几段,控制计数器延迟和计数器清零,在上段中根据计数器的值来确定是否执行下个阶段。if ....

elsif....

elsif...

end if;

网友:
用MB处理器,软件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太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加个处理器内核进去?

网友:
关键看效果,硬件代码多臃肿都无所谓

网友:
May I know what is the problem in using inbuilt processor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处理器的话,你就可以写C了

网友:
我也建议使用状态机,代码多一点没关系,总要的是代码综合后的效率与面积

网友:
摩尔状态机是最合适的。

网友:
状态机 最直观清晰

网友:
You can use fsm controller or a counter based control logic to do this kind of operations

网友:
状态机的功能就是干这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