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小信号中ro什么时候要有什么时候没有?

楼主(2015-04-24):
学习拉扎维时,看到模拟小信号中有的包含ro有的没有ro,很迷糊,所以想请教一下ro什么时候要有什么时候没有?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希望大神们出手相助

网友:
楼主小弟我也是刚开始看拉扎伟的书,因为ro与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有关,我觉得用不用ro主要还是看楼主是否考虑沟道调制效应吧!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从头开始学,以后多交流

网友:
嗯,就是这样的

网友:
饱和区工作的MOS管从源端看进去的等效阻抗接近于1/gm,这里不考虑ro是因为ro相比较1/gm要大超过1个数量级,作为并联的两个阻抗,大10倍那个自然可以被忽略掉

网友(2015-05-27):
沟道长度L较小时,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时有ro,沟道长度L较大时,沟道调制效应小,没有ro。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沟道长度越长,沟道调制效应可以忽略,ro可以不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who tell you this???actually wrong

网友:
   这个解释应该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该怎样理解啊,怎么知道有没有ro

网友(2015-08-07):
建议看一下格雷的书

网友:
到底有没有ro呢?哈哈,ro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能不能忽略的问题!
作为初学者呢,建议不要偷懒,在你还不能一眼看出能不能忽略的时候,先老老实实考虑进去,看算出来的式子ro到底能不能忽略,久而久之,近似的多了,你就明白了,到底哪里可也忽略,哪里不可以。
当然,前提是你要知道近似中常用的关系式就是gm×ro》1.

网友(2018-09-16):
同样的问题啊,搜了好多帖子,版主解决没

网友(2020-06-16):
对于一个单管而言,如果小信号模型中栅和源都是交流地时,在小信号模型里VGS=0,此时就只有r0;如果VGS≠0,此时输出输出阻抗为1/gm||r0,由于1/gm远小于r0,所以此时的输出阻抗约等于1/g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派胡言!回去好好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