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反馈运放内部共模反馈频率分析问题

楼主(2015-04-24):
对于这样一个两级运放  共模反馈是传统的电压检测的方式  运放外部接成电阻反馈的形式,此时仿内部的共模反馈的环路稳定性(采用cadence自带的stb仿真),若运放输入对管的尾电流源采用电流镜的形式,若共模反馈的环路稳定性不够,则最后输出会是接近电源电压,这种情况是否是所谓的“锁死状态”?当把共模反馈的环路增益提高,虽然能够得到稳定的共模输出电平,但是仿真环路稳定性的时候发现,共模反馈的环路增益很低,且相位初始是从0开始的,这是否是正反馈了?但是如果是正反馈,为什么最后还是能够稳定共模点呢?

stb仿真

stb仿真
这个仿真图中红线就是这种情况,蓝线是把输入管的尾电流源改为理想电流源得到的仿真结果。这种情况是非理想的尾电流源对于共模信号表现出较大的源极负反馈而导致的吗?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类似的情况疑问,有没有大神能够详细的帮我分析这种现象,拜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张图,运放的电路对不对的啊?为什么电流源的偏置电压都没有由偏置产生电路?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的连接关系是什么啊?没看出什么联系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偏置都有的 只是没有画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张图的Vcmfb接到第一张图的哪里?

共模反馈采样的是第二级输出点, 那么第一级输出的共模电压是不是仍然没有定呢? 我看似乎应该首先确定第一级的共模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馈到的是图中红色圈出的,这种接法应该控制了第一级的共模电压了吧。感觉是运放接成电阻反馈引起了共模的正反馈,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分析解决。对于是否会存在稳定性问题存在疑问

网友(2018-03-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应该就是尾电流源的阻抗太小,共模抑制不足

网友(2022-02-28):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2-10-2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