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有关VIA没有打在PIN上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在ICC routing中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请各位大大帮忙解决下。如图1所示,VIA1本可以放置在PIN的位置上,可却是通过一小段M1接上的,
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能放置成图2所示的样子。

图2

图2

网友:
double via rule or min area requirement

网友:
看看上面几层metal 的spacing

网友:
选项吧-connect_within_pins_by_layer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大的建议,我先试试,然后给各位汇报

楼主:
楼上诸位的方法都试过了,问题还是存在,搞不清楚是怎么个回事了,还望大家继续讨论,提建议啊。多谢!!!

网友:
什么工艺什么库, 会引起什么实质问题,没看到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啦,没有DRC就没问题

楼主:
会有些shorts,但不是很多,只是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standard cell Fram view 的 pin 上是不是有 M2 blockage, 或是有 route guide.

网友:
可以確認一下cell fram view via region,
以及design track & cell fram track是否一致

楼主(2015-06-19):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因为CELL VIEW 有问题。

网友A(2019-07-24):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因为CELL VIEW 有问题。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现象。 请问一下,CELL VIEW是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2022-01-27):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现象。 请问一下,CELL VIEW是有什么问题?谢谢。

lz,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