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r滤波器仿真问题

楼主(2015-04-24):
file:///C:\Users\ff\Documents\Tencent Files\767359385\Image\C2C\V4GG86UQDX(1{1`Q[7[(5(X.jpg

fir滤波器

fir滤波器
有了输出,但是输出有效指示信号却不对,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哥们,你还是描述一下比较合适,否则别人怎么帮你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理说那个source valid应该被一直拉高,但是实际情况是只有它只是被间歇性的拉高,导致输出不正常。

网友:
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
你用的应该是cor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用的那个ip核,在matlb中生成了系数导入到ip核中的,那个输出指示信号一直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