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求一组数据最小值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首先,数据本身假定已经存储在了寄存器类型中,reg[31:0] a[0:n-1],其中n是一个parameter,外部模块可以改变其值。然后我想实现log2(n)的方式找出其中的最小值,但是对fpga的编程没有那么熟悉,不太清楚如何写出可综合的代码,希望给个代码思路。要求是可综合,给个大致上的写法就行。想了一天,没有想出可综合的写法,可能是我对verilog编程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求助一下大家。    log2(n)找出最小值的方法,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第一步并行求n/2组大小比较,然后n/4组,直到剩余1个。

网友:
     log2(n)是指什么复杂度呢?
一般讲算法复杂度是指时间复杂度。
但verilog是写电路,这个是指某种“电路复杂度”吗?
我对这块也不很熟,纯探讨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问题的哈,如果你只是单独要找最小值的话,不需要求LOG2;如果你要求log2的话,那就选用泰勒级数的方式将其展开,求出前几项的和(看要求什么样的精度)即可完成比较。

网友:
log2(n)是指什么复杂度呢?
一般讲算法复杂度是指时间复杂度。
但verilog是写电路,这个是指某 ...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他这种比较方法,所需要的电路拍数,如当输入为16时,需要log2n=4拍,但我感觉还有比这更快的,不知有高手可以支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