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求一组数据最小值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首先,数据本身假定已经存储在了寄存器类型中,reg[31:0] a[0:n-1],其中n是一个parameter。然后我想实现log2(n)的方式找出其中的最小值,但是对fpga的编程没有那么熟悉,不太清楚如何写出可综合的代码,希望给个代码思路。要求是可综合,给个大致上的写法就行。想了一天,没有想出可综合的写法,可能是我对verilog编程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求助一下大家。      log2(n)找出最小值的方法,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第一步并行求n/2组大小比较,然后n/4组,直到剩余1个。

楼主:
之前那个帖子发重复了,管理员可以删掉

网友:
简单写下我的思路,
按你的例子,一个四位计数器1当地址,每次读取两个寄存器中的值。四位寻址32位,所以每次是两个地址。(第五位高位一个0,一个1)。比完大小再写回寄存器(比如写回高位为0的地址)。
计数器1依次递增。
再加一个计数器2,用来控制计数器1的有效位数。每次计数器1从全0增加到全1,计数器2增一(也可以减一)。由计数器2相当于一个数据选择器的控制位。控制地址是由计数器1的哪几位提供。
每次都是比较完大小,将小的写回寄存器保存起来。

就是简单写下思路,细节还得推敲。大概就是两个计数器一个mux一个存储空间的大小。
如果数据多了,用ram,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就得优化下。
如果原始数据需要保留,需要写到新的空间,地址就得再斟酌下。

手机打的,不容易。。。。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一定非得用log2(n)找出最小值的方法,直接从ram中取数,两两比较,最小的留下即可。

楼主:
回复 3# xyd237529     十分抱歉这么晚才回。题目中,我有点没有说清楚,32是指数据宽度,n才是数据的个数。n虽然是parameter,但是可以从模块外部改变它的值,所以相当于n可以改变。我明白,我的题目实际上不怎么实用,毕竟如果值都存在了reg中,必然是先取了出来,不如取的时候就一一比较。所以,我这只是做一个理想的情况下的一个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我上面的留言。谢谢回复

网友:
你说的就是先找邻近2个数的最小数,先排除掉一半,然后再剩余的数里又比较邻近2个数据大小,再排除掉一半,这样直到剩下2个数的比较吧?
这用FPGA很容易实现啊,但是要看你是什么方式,是一次并行把所有数据送完,还是串行送数据。

module comp #(
    parameter                       U_DLY = 1
)
(
input                           sys_clk,
input                           rst_n,

input           [31:0]          num1_i,
input           [31:0]          num2_i,
input           [31:0]          num3_i,
input           [31:0]          num4_i,

input                           cmp_en,

output  reg                     res_vld,
output  reg                     min_num

);

reg     [31:0]                  stg1_res1_o;
reg     [31:0]                  stg1_res2_o;
reg                             cmp_en_r;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cmp_en_r <= #U_DLY 1'b0;
            res_vld <= #U_DLY 1'b0;
        end
    else
        begin
            cmp_en_r <= #U_DLY cmp_en;
            res_vld <= #U_DLY cmp_en_r;
        end

end

// compare stage1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stg1_res1_o <= #U_DLY 32'h0;
    else if(cmp_en == 1'b1)
        begin
            if(num1_i >= num2_i)
                stg1_res1_o <= #U_DLY num2_i;
            else
                stg1_res1_o <= #U_DLY num1_i;
        end
    else         ;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stg1_res2_o <= #U_DLY 32'h0;
    else if(cmp_en == 1'b1)
        begin
            if(num3_i >= num4_i)
                stg1_res2_o <= #U_DLY num4_i;
            else
                stg1_res2_o <= #U_DLY num3_i;
        end
    else         ;
end

// compare stage2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min_num <= #U_DLY 32'h0;
    else if(cmp_en_r == 1'b1)
        begin
            if(stg1_res1_o >= stg1_res2_o)
                min_num <= #U_DLY stg1_res2_o;
            else
                min_num <= #U_DLY stg1_res1_o;
        end
    else                 ;
end

endmodule

上面我写这段代码,代表4个输入,比较输出最小值,应该就是你的那个所谓log2(n)方法。
里面有2阶的处理,第一阶,计算出2个值,第二阶,从2个中选最小的那个,输出。
输入和输出都有使能信号,指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何时有效。
其中内部第二阶的使能,以及输出使能,都是根据输入使能来推导的,卡准了那个时钟。
我随意写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给你演示下如何用FPGA实现你那个比较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没理解楼主的意思,不是确定个数比较大小,重点在实现参数化。

网友:
     log2(n)是指什么复杂度呢?
一般讲算法复杂度是指时间复杂度。
但verilog是写电路,这个是指某种“电路复杂度”吗?
我对这块也不很熟,纯探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题目没有说得很清楚,我这里补充一些。    首先,log2(N)是指算法复杂度。比较一组值之中的最小值,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遍历一遍,这样复杂度就是O(N)。
    下面我说得都是软件上并行算法的考虑,对硬件由于最近接触,所以不太明白,是否也能这样实现。
    比较一组值中的最小值,可以把问题分解为,比较前N/2个值中的最小值和比较后N/2个值中的最小值,然后将2个值比较,这样就求出的答案。 接着前N/2个值和后N/2个值的比较也这样分解,直到分解为一个比一个。   递归表达式为T(N)=2T(N/2)+O(1)
    这样复杂度仍是O(N),只不过用的是分治的方法。但是如果是并行编程的思想,理论上T(N/2)前面的系数2是可以去掉的,递归表达式就是
T(N)=T(N/2)+O(1),这样算法复杂度就是O(log2(n)).
    简单来说,相当于  第一个时钟周期,比较了N/2组值的大小(一次比较是比较两个值,所以是N/2组比较),这样我剩下的问题就是在N/2个值里找最小。然后第二个时钟周期,进行N/4比较,这样剩下问题就是在N/4个值中找最小。
    例如数据(1,2,4,5,7,8,9,-2)
    第一个时钟周期,比较了(1,2) (4,5)  (7,8) (9,-2)  ,剩余值  1 ,4 ,7 ,-2
    第二个时钟周期,比较了(1,4) (7,-2) ,剩余值1,-2
    第三个时钟周期,比较了(1,-2) ,剩余值-2
    这样就在log2(8)个周期里找到了最小值。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软件思维搞硬件。

网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认为这种分治的思维方式是对的,尤其在软件上,而在硬件上可能需要再多考虑几个因素,因为:

软件:金钱成本=运行机时。所以用运行时间来衡量算法优劣。

硬件:金钱成本=芯片面积。另外还要考虑频率等等。

以上二者是有些区别的,所以我的观点是,似乎问题需要进一步地考虑

网友:
刚刚忘记了你是在fpga中实现,那么我觉得只要fpga能装下就不存在面积的考量。
fpga中需要考虑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得和我想法一致,就是在于我想实现的并不只是4个数的比较,还是不确定的N个,假定N可以很大。    仔细想想,我的这个问题在实际中根本没有实用度。毕竟,只有当N个数据能同时给出并输入到模块(假定这个找最小这个问题被我写成一个模块),这样就要求模块能输入N个数据,而且我还得有足够多的寄存器来存储这些数据,这个问题才能像我题目中那样思考。不然,如果数据是存在片内ram、rom或是ddr3中,直接依次取出依次比较就行了。
    虽然,知道这个问题实际上基本不成立,但是还是想讨论一下,参数化的实现方式。

楼主:
回复 12# sjtusonic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想通了很多。不过我还是试试看能不能这样实现,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不过对加深理解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他这种比较方法,所需要的电路拍数,如当输入为16时,需要log2n=4拍,但我感觉还有比这更快的,不知有高手可以支招吗?

楼主:
回复 15# 董小三     如何想要更快,可以3分、4分,复杂度就是Log3(n)、log4(n)。
    不过其实都属于Log(n)这个级别,估计再降不下去了,再低一个级别就是O(c)了,c为常数。
    而且数据量少的话,logn级别的优势也体现不出来,只有数据有个几千上万个,logn才明显远小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