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ddr3接口的合理速度范围?

楼主(2015-04-24):
最近用ML605板子上的ddr3接口,使用mig提供的axi接口做,做好后测试了一下读写速度,发现几乎只和从接口的位宽成正比例,位宽越宽速度越快,写入速度从32位时的大致600MBpS,到1024位时16GBpS....我觉得这个似乎不合理,所以想请教一下是否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MIG中设置ddr的频率为400MHz,axi部分都用的200MHz的时钟,测速是chipscope采样一个200MHz下的计数信号,用计数cycle/频率200MHz计算传输时间,再用数据量/时间算出的带宽。

网友:
Xilinx文档有提供计算带宽的方法。主要是如何设置用户侧数据位宽和时钟频率,来匹配DDR侧的带宽,以达到到DDR带宽最大化。

网友:
在系统总线宽度大于等于DDR总线宽度的条件下
DDR数据最大带宽=DDR总线宽度*时钟频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