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 0.6 工艺 电阻的模型名

楼主(2015-04-25):
这是模型文件对于nplus电阻的说明,那我在仿真的时候写model name 时填什么呢?填写rnplus识别不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电阻在HSPICE里为宏定义,需要按子电路调用。电阻要以x开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是用cadence spectre 仿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仿真模型设置里面有没有调用这个电阻模型所在的模型文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用了呀,添加了.scs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晒一下你的netlist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模型直接 添加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