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VS怎么屏蔽电路网表里面1欧姆的电阻?

楼主(2015-04-25):
100资产
用dracula进行LVS时在网表里面加.resi 20就屏蔽20欧姆以下的电阻了。calibre里面要怎么弄的?

救命啊~~月底要把LVS做通,但是电路多出200多个1欧姆电阻~~~~

网友:
你这个电阻是调用analoglib的res吗?
你可以试试CDL里面设置
1.CDF-edit-base-browse,然后找到你调用的是哪个库里面的电阻 anloglib-res-symbol
2.找到simulation  information来edit-auCDl
3.instparameters,namePrefix,modelName中的R改为L。
4.在LVS规则文件里面加入一句  LVS FILTER L SHORT SOURCE
这样就可以过LVS。

楼主:
周六都休息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cdl导出时的可以限制最小的电阻值,只有高于该值的电阻才能导出到cdl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Virtuoso@ CDL OUT里面那个Resistor Threshold Value那个选项?我填了之后,导出的网表还是有1欧姆的电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
如果Resistor Threshold Value没有用话,你可以让前端的做个把1欧电阻短路的版本给你,或者你自己做一个

网友:
楼上是高手

网友:
给他过滤掉不行吗?

网友:
在calibre lvs rule file中加入LVS FILTER R R<=1 SHORT SOURCE看看,你可以man这个cmd.

楼主:
回复 网友B:

   xiexie~~~其实按你说的来就可以了,万分感觉~!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按照10楼说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2016-11-10):
受教了!!  萬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