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 之后cell 数量一下曾大很多 一般会这样么 如图

楼主(2015-04-25):
(图片)

网友:
report_design -physical 看看, place完了会增加20~30%的cell instance count的

楼主:
主要是 利用率 一下子 从65% 窜到了 85%

网友:
Check how many buffers have been added (11102-112=~11000), that may be caused by many many HFN (high fanout net) in your synthesize netlist.
2 reasons I can imagine:
(1) poor qualify of synthesize netlist. (Maybe max_fanout, max_cap or WLM are not set correctly)
(2) poor floorplan causes a lot for detour in trial route, which increases estimated wireload and buffers are needed by the tool.
I would check the (1) first.
FYI.

楼主:
膜拜了 大神 前端 release 网表 确实问题很多  而且时序离约束差的很多  floorplan的话  design logic 比较简单  sram种类也很少 我再跟 fe沟通下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