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电源关断区域插入mtcmos cell一个疑问【已解决】

楼主(2015-04-25):
在电源关断区域插入 mtcmos cell时 为什么要插入多个呢 插入一个也可以起到关断和开启的作用啊

网友:
电阻太大,没法支撑大电流,通常是daisy chain或hfn的方式

你什么库什么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应该是这样的;只用一个的话 电流太大,会有IR Drop的风险,所以要采用多个并联的形式,这样IR Drop

就会是 IR/n , n是并联的个数!

多谢版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