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主机返回的完成包问题

楼主(2015-04-25):
请教大家个问题:设计DMA的时候,端点发送MRd,从主机取数据,读取的长度为F,主机回复的完成包长度却只有E。并且测试发现端点发送的MRd只要长度超过E,回复的完成包都少数据。以上现象是用chipscope抓出来的,并且可以100%复现。而仿真却没有这样的问题。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怎么破?

网友:
PCIe报文的长度有个最大值,在Device Control Register--Max_Payloag_Size比特位,这是链路两端的设备协商后的结果,如果请求长度大于这个值,包会被拆解。

楼主(2015-09-05):
问题已解决,是应用层接口处理的问题。

网友:
超过设定的数据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