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SIM14不能显示瞬态电流

楼主(2015-04-25):
error show

error show

Cannot display tran current.What's wrong?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图里面有没有NM0啊?先看一下信号的路径“/NM0/D”对不对,然后看看Output Setup里面有没有保存电流的选项(缺省设置是不保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设置都是检查过的,spectre 下dc有,ac有,ultrasim下tran有,太奇怪了

网友:
MMSIM14貌似破解的还不完善,我的也有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这个版本完全没问题,没发现瞬态电流不能保存。

网友:
    Why are you pairing MMSIM141 with IC54*???  MMSIM141 is a brand new product release in 2014 while IC54* was last updated in 2011 and no update since then.  It could be projected that IC54* is reaching the end of product life and phasing out.  And most importantly, new product releases from Cadence are most probably not tested with IC54*, so they are NOT guaranteed to work with the old IC54*.

So get yourself a IC616 installed!!!

For more info on Cadence products downloading, installing and configuring, see my series tutorials: http://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IC6X 没用过,不知道IC6X是否支持IC51X下的PDK.

网友:
回复 楼主:

    PDK需要转换到OA中的格式。使用IC6_转换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