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民用电网电压范围最低是多少?大家设计电源时候!!

楼主(2015-04-25):
RT,小弟最近在做一款分段线性LED驱动,需要LED承受压降,请教电网电压最低值多少?国家标准好像是7%,这样按照峰值311的话是290V左右,请问这个290是不是长时间的还是短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85V~264V,国内的是220V。

楼主:
回复 2# silverpum 谢谢解答,85-265是四段的承压吧?我知道有效值是220V,我的意思是设计电源时候要不要考虑电网的波动,比如电网有效值会下降到200左右?

网友:
你應該考慮的是只符合單一國家使用或者所謂的全電壓,  全電壓就是90V到264V, 單一國家就如同日本100V, 台灣110V, 大陸220V, 但是一般指的電壓是指均方根值, 所以設計時應該要把電壓再乘1.414, 所以這樣AC264V就變成373.296V了
另外國家標準7%, 應該解釋成耐壓是要最高電壓311V再加7%, 所以是333V吧, 分段導通的LED control外接MOS 耐壓應該是333V-LED導通串的跨壓, 隨著導通LED串數越高, MOS的耐壓可以越低, 導通時間是不長, 但是承受高壓的時間倒是很長, 多段導通沒辦法做全電壓, 因為會有部分不亮或耐壓不足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的回答!我的MOS採用700V LDMOS,耐壓不成問題,我所糾結的是LED燈珠最多能放多少個。因為4段分段線性,LED燈珠放多了比如LED耐壓放到300V左右,最後一路LDMOS不會飽和,從而四段分段線性只有三段了。所以我是否應該滿足在311*1-7%)各個工藝角下都是四段?謝謝

网友:
多段導通的問題就是LED串數的問題, 一般只能根據LED VF值決定串數, 不然就是要跟燈粒廠要求VF多少的, 這樣就可以達到你要的串數, 不然就只能想辦法, 例如第四段串數較少, 讓燈粒會亮

网友:
如果你設計電源下限正常動作時, 要注意電源上限時, MOS是否容易過熱燒毀, 以前客戶是要求要+- 10%, 真是給他OO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謝謝!我有LDMOS安全工作區曲線,我準備選LED燈珠承受耐壓在270V附近,然後每個週期(10ms)也就1-2ms最後一段會導通,最後一段的LDMOS會承受一定壓降,約(310-270)此時我的安全工作區應該怎麼看?按照10ms的?還是DC的?還是因為每個週期內需要承受高壓段比較短而可以忽略?因為熱量會累積啊。。望您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