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种power switch cell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5-04-25):
上面是两种power swtich cell,手册上提到:后者结构控制效率高,请问这个如何理解?

  是指的后者的电流比较大,从而开关速度比较快吗?

网友:
可能是nmos电阻较小吧,比pmos

但实际上header用的比footer多,主要是好理解,而且header泄漏小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nmos主要是电流大,因为是电子导电,pmos是空穴导电,电子导电率要远高于空穴导电率,也因此nmos的漏电流才会大一些;当然pmos也可以做的电流大一些,牺牲一些面积就可以!

不知道  后者结构控制效率高  这个说的是不是指nmos的电流大,开关速度快的意思

网友:
供给同样的电流的情况下,nmos的面积更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这个我知道,我想问的是  后者结构控制效率高 这句话的意思就指nmos的面积小吗??但感觉面积小和控制效率无关啊

网友:
建议看下 英文原版,总纠结中文翻译干啥呢

网友(2015-06-11):
if use nmos for power switch , sometime need charge _pump
nmos need add vth  for turn on ..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你说的这个好像是nmos的缺点吧,还有即使是pmos也需要bump charge啊,也有导通条件的

网友(2020-01-04):
请问楼主这个图是在哪本书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