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Error (119027)

楼主(2015-04-25):
在Qurtus II编译时提示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Error (119027): Design requires 491 I/O resources -- too many to fit in 456 available in the selected device or any device in the device family

楼主:
这个要怎么调呢?

网友:
你的设计需要491个I/O管脚,你选的器件只有456个,所以需要更换器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