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版本

楼主(2015-04-25):
EDA工具在Linux哪个版本下兼容更好些?red hat还是centos,red hat 的哪一个版本更好一些?

网友:
不同EDA的版本要求Linux系统的版本也不一样,而不同PDK要求的不同EDA版本也不一样,所以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版本或者方法。

网友:
    EDA软件公司(芯片代工厂商易如此)原则上都是跟随/按照EDA产业联盟的OS规划路线图(见http://edaconsortium.com/initiatives/committees/interoperability )来定制自己的EDA软件的,所以EDA软件基本上都是在RHEL或SLES上面。而CentOS则是在剔除了RedHat的专有标识/商标后100%完全从RHEL移植过来的开源软件,所以CentOS与RHEL没有本质差别,而且每个CentOS版本也是与RHEL对应版本的产品生命周期完全一致的。因此在CentOS上安装运行EDA与在RHEL上完全一样!实际上若是不缴纳软件维护费而免费使用RHEL的话没有任何优势优点,因为你得不到RH的任何支持,而用CentOS若有问题的话你还可以在软件community社区得到相关的支持。

取决于你的具体用途,安装使用Linux有相当不同的路径。若是为multiuser多用户团队安装使用Linux,建议在高配服务器(需要配置大内存,比如说至少32GB内存,最好是在64GB或以上内存)上安装RHEL/SLES或者CentOS,选择这三个中任一个没有太大区别。因为这种服务器基本上是专用于工程/芯片设计用,所以不必考虑安装其他应用软件或互联网应用可能造成的干扰。但是若你是在自己的电脑如笔记本电脑上使用EDA的话,我还是建议安装最流行的大众化的Linux比如说Ubuntu,因为Debian/Ubuntu的软件资源极其丰富几乎无所不包,比如说办公软件有LibreOffice和WPS,完全可以替代你以前时用的Windows之类的平台。EDA软件完全可以安装运行在任何版本Linux上而不必按照EDA厂商的指定!另外,最后一个忠告是:不要在虚拟机上安装使用EDA!!!在虚拟机上使用EDA那不是正经干工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点戳中软肋了,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