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BUCK下管驱动诡异

楼主(2015-04-25):
如图,测试了一个同步BUCK IC,IC提供下管的驱动电压,设计值应该是0~4.5V的电平变化,可是现在被外置MOS管弄得高电平只有3V。而且下管打开时,电感接上、下NMOS管一端的波形不断的震荡,导致效率非常低。请问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么?MOS管是60V/5A的管子。

网友:
60V/5A MOS管的Vth是多少?? BUCK IC的下管驅動電壓有open loop 量過最高電壓多少嗎??看波形感覺本來輸出就只到3V
效率低有可能是MOS管 Vth過高, 導致Rds_on過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规格书上面VTH_max=2.5V。单测MOS管,驱动阻性负载在输入电平2.7V左右的时候,MOS管就可以打开了,电感负载没有测试。    IC下管的驱动电路在开环的时候输出高电平为4.2V。
    当BUCK负载在0.1A的时候,在0~4.2V之间变换;当负载上升到2A时,输出就在0~3V之间变换了,这个不晓得是啥原因。

网友:
有MOS管的型號嗎??負載上升到2A時, MOS管會很燙嗎? 可以量負載2A時, MOS管Turn ON時的跨壓嗎?

网友:
非常完整 全面........

网友(2015-08-28):
shoot through现象,由于Cgd、Cgs的存在,上管开启的时候把下管栅极电压拉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