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mim电容LVS报错问题

楼主(2015-04-25):
最近在跑LVS时,mim电容经常报错,显示mim电容在版图中没有和任何器件相连,但实际版图中是与其它器件连在一起的,请问这是原因啊

楼主:
求好心人解答

网友:
提供一个我之前遇到的案例:
某个fab的PDK里面,mim的极板只能用指定的层次连出,其他层次在连接关系上没有错,但是验证文件不认。

网友:
好好看看design rule 里面关于mim电容的定义,里面有介绍的。一般的mim cap 上下极板只能用top metal 和top-1 metal 连出去。

网友:
不看文档 直接就问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识别出了MIM电容,然后再Check连接层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