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 debussy dump fsdb 救命啊。。。

楼主(2015-04-25):
vcs跑仿真,能够dump出fsdb,然后打开debussy取波形的时候打开窗口是这样的,license都没问题,请问哪里配置出错了,谢谢。。。

楼主:
晕死,图片显示不出来的?

楼主:
擦,要附件才显示出来。。。顶顶顶。。。
求解答。。。

网友:
你要确定你VCS导出的版本,你的nWAVE可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两个版本的VCS,2014.04和2012.09,结果都一样,NOVAS版本是2014.03,因为其他版本的license我都搞不定

网友:
你存储的fsdb有多大,存了哪些层次的?

网友:
看看运行的log文件有报什么错误吗

网友(2015-10-29):
回复 网友B:

新手求教,如何利用debussy记录电路各个节点出现逻辑0和1的概率以及翻转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