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环路增益有80dB,但是低频PSRR确只有44dB

楼主(2015-04-26):
LDO的环路增益有80dB,但是低频PSRR确只有47dB,PSRR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下面是电路图,用了理想的压控电压源做误差放大器,只关心低频的PSRR

下面是PSRR仿真波形

和增益波形

只关心低频的PSRR

网友:
是小了。是否有trimming机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trimming机制?现在是功能仿真,还没有加入修调电路

仿了下线性调整率约为0.44%

网友:
把你的LDO block 贴出来,看看是不是你的环路结构导致PSR偏低。

网友:
PSR一般跟结构,补偿方式关系很大,结构不好,怎么调也没用

网友:
LDO在低频时的PSR受LDO结构决定,介于1/beta/Aea和1/beta/Aea/Apower之间(beta:feedback ration, Aea: gain of EA, Apower: power stage gain),理想条件下仿真有可能比环路增益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关注,已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关注,已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难道是因为我的POWER级的增益太大(40倍),而误差放大器的增益(435倍)太小?

为什么POWER级的增益会影响到低频PSRR呢,它一样的算在环路增益里了?

网友:
手算的话低频增益大约在46.5dB,和你的仿真图一致啊?你仿真没错。
这种结构要提高PSR 需要从运放的结构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怎么手算的?

你是用运放的增益和反馈系数来计算的吗,也就是20*log[1/(435/2)],为什么不算上功率级的增益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切地说是输出级增益除以环路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LDO的低频PSRR是用输出级增益除以环路增益?以前看资料都说是等于环路增益的倒数,也没有看到输出级增益为1的条件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
你把小信号图画出来自己推一推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就是你的power级的增益太大,power级对于PSRR来说也相当于共栅放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此结构中power级对于PSRR来说相当于共栅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解!!!!!

网友:
DCDC是我感兴趣的领域啊。

网友(2017-05-03):
如何改善PSR在高频的增益呢?我的LDO PSR在高频时出现正值,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E(2019-04-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LDO的低频PSRR是用输出级增益除以环路增益?以前看资料都说是等于环路增益的倒 ...

用iprobe看到的环路增益是包含增益级的,这种PMOS的pass device在环路中贡献了gm*R的增益,所以看起来环路增益很大,这个比较有利于反馈的准确性,但其实低频PSR只和运放的Aopen*反馈系数有关,和增益级的增益没关系,把运放的直流增益做大或者提高反馈系数,低频的PSR就会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iprobe看到的环路增益是包含增益级的,这种PMOS的pass device在环路中贡献了gm*R的增益,所以看起来环 ...

如果不考虑运放自身对电源波动到输出端的传递,这说的是对的

网友(2019-07-13):
Mark,争取早日明白

网友(2019-08-27):
运放开环增益太小了

网友:
It's because your opamp is not supplied from the input of LDO. try to use a real model that couples the signal from LDO input.

网友(2024-02-07):
not 100% relation between both

网友(2024-08-14):
请问一下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功率管是PMOS,把E0的负端和功率管的源极接在一起,PSRR就好了

网友F(2025-09-02):
引用 网友E:
用iprobe看到的环路增益是包含增益级的,这种PMOS的pass device在环路中贡献了gm*R的增益,所以看起来环 ...

请问为什么和增益级的增益没有关系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为什么和增益级的增益没有关系呢?

只要画出系统框图,推导一下传函就明白了,A1是运放增益,A2是PMOS功率管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要画出系统框图,推导一下传函就明白了,A1是运放增益,A2是PMOS功率管增益。

懂了,谢谢您的指导